大短没思路

楼主(2014-10-03):
笔记本插上电池大短,不插电池正常进系统

网友:
烧鸡大法,不知道吗

网友:
服了。。。。插电池大断就查电池到公共点的这段

网友:
查公共点的电压啊。也是醉了

网友:
太简单那了吧   电池的充电  和放电的管子 LOOK下

网友:
这种应该是充电下管击穿了吧!测量了吗?楼主

网友:
楼主高兴的晕了,修好才能收钱呢。

网友:
大短好修的啊,查充电电路的公共点啊。

网友:
接电池接口烧机可以查吗?

网友:
隔离电路故障都不会的话。那实在没话讲了

网友:
这种故障点很好找的,电池充放电电路,上下管

网友:
学了几天,我可以给你修好

网友:
什么机子,什么板号?啥都没说,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测电源得第一个MOS管短了没

网友:
电压调低点,上手摸,注意  能找到烫你手的东西基本上就能修好了!

网友:
大短烧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