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0j 不触发

楼主(2014-10-03):
     华硕a40j有待机    3V  5V   按开关有反应    指示灯亮就是不触发     桥也换了   bios也刷了    想换kbc但是没图纸   没法确定它的问题    各位来发表一下

网友:
这战斗机,通病应该是上电不现实吧,不要乱搞,确定了在下手。cpu供电管。。。

网友:
换个南桥边上的32K。

网友:
加焊南桥吧!!!!!!

网友:
按开关有反应,说明机器已经触发了。说说触发电流,才能具体判断故障。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一通病,排阻坏掉容易这样,具体的型号在论坛找下吧

网友:
按了开关电流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