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510手机无线打不开了

楼主(2014-10-03):
(无正文)

网友:
楼主是摔了一下吧,那就拆开看看啊。

网友:
不知楼主手机使用多长时间时间长的话开焊几率大

网友:
是不是摔了连接线掉了。

网友:
WIFI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
明显的虚焊或断线问题   仔细看一哈  焊焊更健康

网友:
是基带或者wifi模块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