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 L1600卡logo 不认硬盘

楼主(2014-10-03):
如题,
客户把机器拿过来的时候就是不认硬盘,(RAID模式)屏幕上显示OPERTING SYSTEM NOT FOUND
意思大概就是不认硬盘或系统吧,
进PE重建主引导,无用~(能进PE!!)
重装系统,无用~
我把模式改到IDE,重启,高潮来了,居然卡logo~
然后换硬盘(160G全新西数)故障依旧、换60G金士顿固态也卡logo~
接着卸硬盘,过logo了,进BIOS,改成ACHI模式,重启,还是卡logo~
继续卸硬盘,进BIOS,改回RAID,重启,logo过了,依旧显示OPERTING SYSTEM NOT FOUND~
换硬盘重复上面动作,结果一模一样~
所有硬盘都必须在RAID模式下才能过logo
卸硬盘后所有模式都不卡logo
求解~~
BIOS考虑过,南桥和IO下面各有一个BIOS
刷过,但是不亮机,又刷回去了
BIOS版本是1.17的
各位大神~~怎么破

网友:
话说没问客户怎么搞成这样的

网友:
安装版系统试过没,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呢

网友:
这么老的本,你还是装XP试吧,卡LOGO多为硬盘和SB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偏置电阻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供电吧,然后对一下电容的值

网友:
2.放电
1.刷低一点的BIOS

3.找出电路图看硬盘接口,查供电、电容、打数据线电容阻值。
4.看BIOS的设置。

网友:
看看有没腐蚀的地方,换个SB试试 估计SB问题

网友:
拆外设,裸板试试

网友:
、重新刷下BIOS

网友:
看看供电 复位 时钟,耦合电容

网友:
加下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