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创维47k08rd开机十多分钟后黑屏

楼主(2014-10-03):
刚碰到一台创维47k08rd刚开机时是都正常,过十多分钟后变成有声音,黑屏。一直开着过几分后又亮一下后又黑屏了。反复这样。估计是高压部分电路坏了,但没有资料,不知道怎么查,有谁修过同样问题的请多指点,多谢了。
黑屏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试机 不行 换测试灯管 在试机 那样坏了 换那样( ^_^ )

网友:
拆开过不?先看看电容鼓了没!把所有的插子都重新插一下!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好,拆开查查,不拆怎能知道?

网友:
这种问题也有可能是PFC电压过低引起的哦

网友:
高压部分有一块小板,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