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修了个联想s300待机0.002 。

楼主(2014-10-03):
今天小修了个联想s300待机0.002 拆机测试公共点无电压测p2 有20v  p2-1有20v发现问题 p2-1要低于p2才能导通p3万用表打值发现p2和p2-1短路了 拆去pq301发现不短路了 换了个拆机p沟道管子测量不短后上电一切正常 就这么修复了 ,不知道这个管子为什么gs会短路!!!

网友:
总有不好解释 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技术还不够或许它本身质量问题吧、无需纠结

网友:
楼主厉害 好像秒杀了

网友:
保护隔离P沟道管子工作电流大,故障率多是难免的。

网友:
维修中,保隔电路坏的相当多的,MOS管坏很正常呀.

网友:
不管怎样修好了就行,没必要追根究底。

网友:
貌似没遇到过GS短路的

网友:
不管怎样修好了就行

网友:
知其然,不用知其所以然

网友:
我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要是问老师这样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我们是搞维修的,不是搞科研的坑不坑呀

网友:
又被楼主秒了?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P2-1是哪个地方,真心没懂,还有P2不是低电平导通么。。。别骂我,我只是个新手。。。我只是寻求知识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