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修联想Y450

楼主(2014-10-03):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笔记本,客户说进水了,给修手机的朋友看过,当时感觉不靠谱,接下机子谈好价钱然后让她滚蛋,三下五除二立马拆下主板看到PL11电感被敲开一边,立马不上,上电0.2几,之后陷入维修误区中几个小时,一直到中午突然发现显卡背面有个电阻好像动过,还好我有料板马上对照料板果然

发现电阻和电容对换了,这朋友啊真够义气啊,其他地方都检查一边发现没问题通电,本以为马上亮机,谁知道上电0.2几故障依旧,尼玛还缺电压,继续找发现CPU电压没有,1.05V没有,先修CPU电压,故障一直纠结在这里,被这个板子修的一点耐心都没有MAX17021换了两三个还是没电压,

在网上查了一下,这种主板难度有顶大,放到一边,天天看一下,搞了四五天CPU也换了还是不行,没办法客户一直崔,耐心的查了一下HWPG没出来。  HWPG的条件一个一个找, 最后发现1.05V没出来。  显卡供电板是产生1.05V的地方,1.05V就是不出来, 显卡小板没图纸,在网上找到小板部分图片,RT8204换了故障依旧最后

看到网上分析RT8204的TON引脚用电压分得的2V电压输出1.05V连接的一个没装的电容然后突发奇想补上一个电容还是不行,结果补上一个100K的电阻后上电,电流一下跳到0.9几然后一路小跑,心中顿时狂喜,接上屏看到了联想LOOG

终于修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第一个帖子,请给点积分吧,谢谢

独享。夏夜风 + 1

网友A:
楼主这图。。有点不地道

网友:
有图有思路,要图纸吗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B:
就是电容和电阻对调被发现比较有技术   其他的小板供电有问题有经验的人都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容和电阻对调被发现比较有技术   其他的小板供电有问题有经验的人都是秒杀

这位大神好牛叉,修主板秒杀

网友C:
楼主表述的不太清楚,CPU电压修出来后又再查1.05V的地方吧?另外“看到网上分析RT8204的TON引脚用电压分得的2V电压输出1.05V连接的一个没装的电容然后突发奇想补上一个电容还是不行,结果补上一个100K的电阻后上电,电流一下跳到0.9几然后一路小跑,心中顿时狂喜,接上屏看到了联想LOOG”这句希望写清楚点,点上标点符号。

网友D:
有料板好一点,没有的话找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E:
还好有料板,不然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料板好一点,没有的话找到什么时候啊。

是的,订了几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有料板,不然麻烦了

这个料板蛮多的

网友F:
现在板子越来越难修

网友G:
楼主,补一下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补一下时序吧

第一次发帖,很多都没写到为望包含,时序有点麻烦

网友H:
确实没怎么看懂,修的还是错的,表达上再清晰点就好了

网友I:
这个1。05V是有点难修

网友J:
楼主真是走了不少弯路   一般都是桥供电  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正常    EC收到电源好信号 后延时发出开启CPU供电的      你怎么上去就搞CPU供电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是走了不少弯路   一般都是桥供电  内存供电  总线供电正常    EC收到电源好信号 后延时发出开启CPU ...

其他供电都有,就1.05和CPU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1。05V是有点难修

嗯,是的现在的板子都不好修,要么没图纸,要么没丝印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确实没怎么看懂,修的还是错的,表达上再清晰点就好了

哪里错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板子越来越难修

嗯,有同感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楼主表述的不太清楚,CPU电压修出来后又再查1.05V的地方吧?另外“看到网上分析RT8204的TON引脚用电压分得 ...

呵呵,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有点激动,不好意思

网友:
第一次发帖,请多包含

网友L:
这个坏的趋势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图。。有点不地道

图纸你们应该都有吧,打字都有点麻烦,还搞图纸就更麻烦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坏的趋势很多啊

呵呵,是有点可怕,之间问题蛮复杂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哪里错了,请指教谢谢

噢,打掉了一个字,修的还是不错的,不好意思哈

网友M:
供电部分的故障还是比较好搞的,不跑码的就要整死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呵呵,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有点激动,不好意思

说句真心话,俺还真想学学你的维修经验,对俺 来说有参考价值的!希望你重新编辑一下贴子,把你的宝贵经验分享给大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噢,打掉了一个字,修的还是不错的,不好意思哈

哦哦,多谢夸奖,下次发帖会详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供电部分的故障还是比较好搞的,不跑码的就要整死人。

嗯,那属于信号部分,难度很大

网友N:
楼主吧图纸发出来哈嘛,缺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吧图纸发出来哈嘛,缺

要什么图纸,大板还是小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句真心话,俺还真想学学你的维修经验,对俺 来说有参考价值的!希望你重新编辑一下贴子,把你的宝贵经 ...

下次一定把思路理好,再发帖子跟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O:
我的450开机不显 电流1.2左右几秒掉电,各电压正常。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P:
这款机小板子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的450开机不显 电流1.2左右几秒掉电,各电压正常。不知道怎么搞。。

复位信号有没有差,看一下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款机小板子爱出问题。。

嗯,小板好多通病

网友Q:
求送一张 Y450料班~

网友:
引用 网友Q:
求送一张 Y450料班~

图纸吗?还是,,,,

网友:
纯运气,没有电路分析。

网友:
不错哦,幸运啊

网友:
还好你仔细 被动过手脚的东西就得花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他供电都有,就1.05和CPU没有

1.05好像就是总线电压    呢肯定是先去修总线电压

网友R:
这样也行。。不过100K也够大了

网友S:
想问一下楼主  在哪里补上电阻,起什么作用的,还是原来的掉了

网友T:
希望下次能看到楼主跟好的帖子

网友:
还是挺细心点,有时候就不经意就好了

网友U:
楼主  厉害啊  这也被你搞定了

网友:
打扮小板都来份嘛

网友:
大板小板都来份

网友V:
修笔记本就得有耐心

网友W:
没懂楼主的思路,小白没跟上节奏

网友X:
果然是高人,要给我修,那真的会修死

网友Y:
这位大神好牛叉,修主板秒杀

网友Z:
楼主的这个TON脚问题,让我突然想去抓波。

网友AA:
楼主的图有点模糊啊!

网友AB:
哥们,请问这是盲修吗?表述的一点都不清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的这个TON脚问题,让我突然想去抓波。

有点麻烦

网友AC:
最终还是修好了,楼主厉害

网友AD:
这么严重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么严重都能修好,,厉害

多谢夸奖,其实你也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最终还是修好了,楼主厉害

谢谢,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哥们,请问这是盲修吗?表述的一点都不清楚呀。

第一次发帖,好多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的图有点模糊啊!

呵呵,拍照技术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位大神好牛叉,修主板秒杀

你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果然是高人,要给我修,那真的会修死

怎么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没懂楼主的思路,小白没跟上节奏

我没有发清楚,第一次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笔记本就得有耐心

是的,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  厉害啊  这也被你搞定了

慢慢来,仔细点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T:
希望下次能看到楼主跟好的帖子

谢谢,一定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想问一下楼主  在哪里补上电阻,起什么作用的,还是原来的掉了

仔细看,你没有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样也行。。不过100K也够大了

呵呵,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