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小白求助

楼主(2014-10-03):
长城m220显示器,开机正常 什么都正常,但是用大概半小时后屏黑了,开关灯也灭了,重新插电源也没用。过一会又可以了。应该是温度过高引起的什么地方保护了,求帮助。拆开后来试,黑屏后电压也没了。

网友:
谁遇到过  求告知,到底哪出问题了。

网友A:
从你所述来看,是电源板问题。是不太好修,如果想快就换板,如果想修,第一仔细观察下板子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比如虚焊,元器件变色严重,腐蚀等。第二想想这板你过去修的时候,什么地方最容易坏。有些高手,在板子没电压时,用万能表量量,大体就知道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B:
黑屏后什么电压没了?先找个MCU程序刷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所述来看,是电源板问题。是不太好修,如果想快就换板,如果想修,第一仔细观察下板子有什么不正常的地 ...

基本都正常,虚焊我检查过,没有,腐蚀是有点 固定管子的螺丝都发霉了,不过这么貌似没什么关系~~这板子是同行拿过来的换过电容,我又换了一个芯片 7575的。而且很奇怪,他拿过来的时候电源板和驱动板之间的线顺序不对,就是5V两根接到了ADJ和开关上,不知道是本来就这样还是被高手改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屏后什么电压没了?先找个MCU程序刷上试试!

发现问题后我拆下来试的,试出问题我没有拔掉电源线,直接用万用表量,结果没电压了,说明是电源板上的问题,可是我找不到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普通的电源板你直接代换一个不就完了 或者看看电容是不是换的有问题

网友:
直接淘宝个电源板回来就好了,不用查得那么麻烦~

网友D:
灯灭说明5V待机电压没了,电源板应该有问题;代换一个电源板试试,如果换后好了,说明问题在电源板;如果换后不好,你将此电源板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如果是好的,那么问题就不在电源板,问题应该在高压板或是驱动板,你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问题后我拆下来试的,试出问题我没有拔掉电源线,直接用万用表量,结果没电压了,说明是电源板上的问 ...

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换个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灭说明5V待机电压没了,电源板应该有问题;代换一个电源板试试,如果换后好了,说明问题在电源板;如果 ...

谢谢,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只是想把它修好,不想换。

网友:
10 块钱一个的 M97电源板装上很好装的

网友E:
换个50V47UF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50V47UF的电容试一下。

楼上正解。不稳定第一时间考虑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