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220用一会掉电!!

楼主(2014-10-03):
开始插上电源  一切正常,用一会屏也黑了,开关灯也灭了,过一会不用又能正常使用,是不是温度过高哪里保护还是哪不稳定。

网友A:
楼主看下电源板上面的电容有没有鼓包,这种问题基本上是电容鼓包引起的。去网上搜下电容鼓包的样子,把那些鼓包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电源板上面的电容有没有鼓包,这种问题基本上是电容鼓包引起的。去网上搜下电容鼓包的样子,把那些 ...

没有发现鼓包,不过这电容被人换过,而且焊的好难看.....我一会去全部换掉试试,搞不好有一只伪装成好的。

网友:
一般  都 是电源部分引起的,电容先查查,然后再考虑其它的。

网友:
电源板没问题就是驱动板

网友:
电源板的带负载差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主电容出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