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个多月的三星R428开机不定时死机,终于给修好了!

楼主(2014-10-03):
闲来无事,把我修好的三星R428本子的不定时死机故障,分享给大家,希望对没有修复这个本子的同行,有所帮助!
本子型号:NP-R428  DS0BCN
版    号:BA41-01215A  REV:1.2
客户拿来R428,说进LOGO或者看电影,偶尔死机。试机,果如客户所说!报了300大洋拆机开修!首先去掉CPU后面日电产产的大电容,改为六只330uF的电容,试机仍死机!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补焊I/O,试机3-4小时正常!交付客户。没想到用了几天后又回来了!于是上论坛浏览一下,看同行对这个机子都是怎么修的,也没有好的方法!
还是冷静下来,重新检修吧!
1:首先代换内存,不行!
2:检查,代换硬盘,不行!
3:加焊南桥,不行!
4:加焊显卡,不行!
5:加焊北桥,不行!
6:补焊CPU电源管理TPS51620,不行!
7:分别卸载显卡,声卡,网卡驱动,安装官网显卡驱动,不行!
8:刷BIOS程序,不行!
9:PE下,不行!
10:从废板上取下南桥更换,不行!
11:在淘宝网邮购南桥(AF82801IBM),I/O(EMC1308-NU),CPU管理(TPS51620)一一更换,不行!
12给南桥后面黑胶布下面的所有小电容代换,不行!
13:给显卡各路供电分别加一只470uF电容来使帯载能力增强,不行!
14:给北桥各路供电分别加一只470uF电容来使帯载能力增强,不行!
15:给南桥各路供电分别加一只470uF电容来使帯载能力增强,不行!
16:根据图纸详细分析,测量,代换怀疑的原件,不行!
17:最后,只好在三星官网下载BIOS程序,在系统下本子不死机时,赶紧升级BIOS,重启后,播放了三天的电视剧(战神),始终没有再出现过死机!
叙述得不够细致,对初学者来说,有的电路没有详细解释,可能会增加理解难度,请见谅!下面把这个本子的BIOS程序,升级程序,图纸一并发给大家!

网友:
真能够折腾啊

网友:
楼主说好的BIOS呢

网友:
LZ,你换了这么多件,够本吗?一般先易后难,你应该先刷BIOS再动桥呀?

网友:
楼主之前不是说刷过BIOS吗

网友:
bios问题??   官网下的可以直接刷吗

网友:
楼主真有内心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不过最后是BIOS的问题,感觉有点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

网友:
1个月?那基本不是赚钱。等于是亏本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 真是费了不少时间  话说楼主传的BIOS呢?

网友:
BIOS  怎么没有呀,,,,提供一下

网友:
不是说刷过bios的吗???后面再刷一下好了?????

网友:
这个BIOS可以在线升级吗,如何操作呀楼主

网友:
BIOS程序和图纸都没看见

网友:
哈哈。。竟然是BISO。。。这300块真好赚~

网友:
楼主 修这台机器一定花不少心思吧

网友:
楼主发的这文章,可以当奇葩

网友:
搂住这样 一稿  主板上的说有芯片都被你干完了 。  这样的主板还稳定吗   真有耐心啊 值得维修同行学习。

网友:
真能折腾!遇到这种板子估计直接放弃了!

网友:
草,最后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传说中的BIOS怎么没有呢?????

网友:
楼主可不厚道,说过要分享BIOS和升级程序的,可结果硬是没有下文了。

网友:
怎样在线升级bios?求详解。说好的bios和图纸呢?

网友:
谢谢了。维修经验真的更重要。 经验是金,理论是银。 你先刷了BIOS不行,误导自己了。 后升级BIOS好了。定时掉电也有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不厚道,承诺的三样一件都没兑现。

网友:
这个估计折腾了好几天吧,这破机器用的着这样折腾,BIOS也会引起掉电真的很少见,不会是哪个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这么修真是有毅力,要是我早就换主板了,呵呵

网友:
楼主机子是定屏 还是蓝屏 还是死机后重启啦。还是都有这些现象啦?

网友:
看来还是得刷官网的BIOS啊,楼主是在线升级的是吗?三星的还没在线升过级呢,以后试试。

网友:
呵呵,饶了一大圈,修好了就是不错

网友:
楼主是提醒我们遇到啥子难问题需要先刷BIOS。大家没有理解到意思?

网友:
明明都说了刷新BIOS了不行哇。。。。再说,修本第一件事是排除软件问题哇,那就是刷新BIOS。。。直接搞桥,hold不住。。。

网友:
到底是神魔问题

网友:
这样子这个本本都可以自己贴片了一块了 换了那么多东西 。

网友:
1个月呀,楼主真有耐心折腾,佩服!!另外楼主说好的图纸、BIOS呢???

网友:
有时死机 搞这么多地方风险很大啊 万一不开了怎么交待?????

网友A:
对不起兄弟们了,图纸跟BIOS都传不上去!
明确告诉大家,我的本是不定时死机!没有蓝屏,花屏现象!
就是官网下的BIOS,然后在系统下更新就好了!

网友:
其中就没弄出别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兄弟们了,图纸跟BIOS都传不上去!
明确告诉大家,我的本是不定时死机!没有蓝屏,花屏现象!
就是 ...

点击高级模式 里面可以上传

网友:
楼主真是太有耐心了,如果这个机器要我修一个月的话,我宁愿放弃不修这台,把这些时间花在其他机器上。

网友:
哎 都这么修早晚饿死啊

网友:
这能拉回成本么?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谢谢分享

网友:
BIOS.BIOS.BIOS.BIOS

网友:
要启动盘才能升级。

网友:
机器要是在修拆开机器的下家会大吃一惊的

网友:
初学者来累积经验的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还真的有耐心呀。。。。

网友:
耐心真是好啊 !

网友:
修过一个也是进系统死机,但是待机竟然0.1,最后是把cpu包括集显供电上下管换掉好的,场管软击穿了。

网友:
好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我会先换测试硬盘装系统 不打驱动  然后驱动精灵上官网驱动驱上试试不行  拆机刷个BIOS  还不行 就会考虑CPU附近电容和芯片

网友:
说好的分享的BIOS和图呢没有看到啊

网友:
我这儿有台这个机子,不认硬盘,东西也岔不多换完了,不知道用你这个BIOS 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4-11-12):
你太给力呀

网友:
我一台E428进液,换南桥会不定时重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何能改bios文件里面的数据???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NEC不良啊

网友:
修好它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争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