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短路

楼主(2014-10-03):
一台联想B460大短路,量出就是俩个小铁皮MOS管短路,手上没有这种芯片,想问用什么管能代替。
芯片

网友:
最好还是找同型号的,代换的有隐患

网友:
找原型号的,改的不稳定容易烧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改的真心的不稳定,过两天就坏了

网友:
找同型号的,暂时还不知道那个可以代换

网友:
看图纸改,随便拿两个供电管都可以,我改过,看图纸知道 G D S就行了。
就是要飞三根线接上去,因为板上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