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仁宝点火的问题。

楼主(2014-10-03):
是朋友的电脑,来的时候不触发。说是进了一点点水,长话短说啦。 裸板没发现进水的痕迹。接电源,待机0.058,有点高,不触发。没3V5V 公共点才4.7左右,断开PJ15 这个节点,公共点恢复正常,然后一次断开3V 5V后及还是一样,可以确定是芯片的问题吗?

Intel_仁宝_LA-3541P(965).pdf

网友:
长时间通电,摸芯片,烧了能摸出来

网友:
断开某点正常了,那问题就找这一路,看哪里短路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了吧,接上5V烧吧,看哪里热就是哪了

网友A:
你说的公共点才4.7左右指的是对地阻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公共点才4.7左右指的是对地阻值吧?

4.7V啊!!公共点的。不是阻值、!顶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V啊!!公共点的。不是阻值、!顶了芯片

不一定就是芯片坏了!3、5伏上下MOS管更易损坏。仔细查查。在PJ15可烧机。

网友:
PJ15是待机芯片那路吧!多半是芯片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芯片的工作电压情况,是否满足.

网友:
待机电压高了,可以查下条件。

网友:
公共点电压低?遇到过    待机芯片可能坏

网友:
仁宝的机器别看待机电流了,大电流公共点还没出来,先烧公共点吧,解决公共点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节点是3v5v芯片的主供电吗 应该是这个节点后面的问题

网友(2014-11-17):
你先查有没有短路没有再查这三个信号PACIN,ACON,ACOFF,跟着这三个信号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