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东芝I3超极本,悲喜两重天~

楼主(2014-10-03):
机器型号:东芝I3超极本

显卡型号:216-0833018

故障现象:开机屏不亮,
维修:二修机,本机过来时就没有后壳,显卡有动过的痕迹,COU是板载的。直接去掉电池插头,插电试机,电流1.4左右,屏不亮。用风枪预加热后,开了几次,竟然亮了。怀疑显卡问题,直接报价290元换卡

今天显卡到了,拆卡换卡,上去后,电流1.14跳变至1.24屏不亮,哎~误判了?
只好拆吧,拆掉新卡,退机啊。但拆掉的旧显卡植株的时候,掉珠一百多粒(不知怎么了这个钢网总是掉珠,0.5的珠换成0.4的还是掉珠,急死了,但其它显卡没有这个现象,),

反正要退机,缺就缺吧,直接上机,然后装板子,那个郁闷劲就别提了,但装好显卡后开机,机器竟然亮了!嘿嘿是集显亮了!

正好这时顾客也来了,直接说,不是显卡的问题,但修好了,收费150元,顾客也挺满意,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候乐极生悲,有时候悲中有喜
                                                                                                    2014.9.22维修笔记

网友:
哈哈。 断开显卡供电就可以用集成显卡了

网友:
什么意思  自动切换集显了吗

网友:
这也是一种救急的办法

网友A:
楼主学习了,看来以后,要是独显有问题的话,就把独显的供电断开,应该就自动切换到集显了。

网友:
目前还真不清楚双显卡的机器因为独显硬件有问题是否会自动转换成集显显示。

网友:
很有可能被黑了

网友:
人品太好了吧

网友:
这样的话 ,以后显卡问题就可以这么轻松的解决了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习了,看来以后,要是独显有问题的话,就把独显的供电断开,应该就自动切换到集显了。

我没试过,这次瞎碰上了,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不能不说 楼主运气真好 哈哈

网友B:
你就是一人材,好好的收290不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一人材,好好的收290不好呀???

胆子小,少了显卡顾客总会有发现的一天的,

网友:
这样都行,又学到一招,哈

网友:
这问题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呢

网友:
不错  这也修出来 可以

网友:
运气很重要

网友:
被改成集显了

网友D:
如果集显坏了,断开集显供电行吗?

网友E:
楼主大神啊,独显变集显,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教一招呗

网友:
希望客户不玩游戏,

网友F:
真会吹牛B啊  2修机

网友G:
运气太好了,瞎猫碰到死耗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集显坏了,断开集显供电行吗?

集显很少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神啊,独显变集显,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教一招呗

上原机的显卡,植株时掉了一百过个点,就直接焊上去了,然后一开机,就成了集显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会吹牛B啊  2修机

只是看到显卡焊过了,有没有后壳,呵呵,本来这次就是瞎碰好的,瞎吹的,别介意

网友H:
其实集显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集显就够用了

以后本本还是用集显的好,机器长寿也够用,独显没有能用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原机的显卡,植株时掉了一百过个点,就直接焊上去了,然后一开机,就成了集显了,哈哈

不会吧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好啊今天就买,让我中了500万,我给你买个5.5寸的苹果6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太好了,瞎猫碰到死耗子哈哈

是的,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鸟,维修中总是有偶然的事情发生~

网友:
这也行,人品真好。 上天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啊今天就买,让我中了500万,我给你买个5.5寸的苹果6

那我先谢谢了

网友:
下次是一下...

网友:
集显和独显差距太大,细心的顾客一看就看出来了,弄不好会有纠纷滴,我胆子小,心也软,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习了,看来以后,要是独显有问题的话,就把独显的供电断开,应该就自动切换到集显了。

有些还要拆显卡芯片才行的

网友:
黑猫白猫,把钱挣到自己包包里就是好猫,支持楼主

网友I:
实际上还是没有修好啊就是骗人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唉~手太臭,没中奖啊,苹果6也泡汤了,看来还是修机器来钱实在,天上掉的馅饼咱吃不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实际上还是没有修好啊就是骗人的吗

修亮了就是硬道理,我给顾客交代清楚了的 ,不算骗人吧,你说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唉~手太臭,没中奖啊,苹果6也泡汤了,看来还是修机器来钱实在,天上掉的馅饼咱吃不了,哈哈

你真去买彩票了啊楼主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胆子小,少了显卡顾客总会有发现的一天的,

膜拜,少收钱顾客没怀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膜拜,少收钱顾客没怀疑么

直接说了的,不是显卡的问题,所以就少收,这怀疑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真去买彩票了啊楼主

我真想给老弟买个大大的苹果6呢,可惜没中奖,还是好好的修咱的机器,这样挣钱稳妥

网友K:
没错的,没弄好还是少收点钱,将来好说话,再不行以后退钱也没怎么心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想给老弟买个大大的苹果6呢,可惜没中奖,还是好好的修咱的机器,这样挣钱稳妥

那倒也是,脚踏实地比较靠谱

网友:
显卡可以不装了,直接断供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错的,没弄好还是少收点钱,将来好说话,再不行以后退钱也没怎么心疼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还是稳妥点好

网友:
最好是跟客户说明他的独显坏了,否则回去过来找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