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主板 USB5V短路

楼主(2014-10-03):
一块GA-A55M-DS2主板。开机风扇转5秒就停。
USB5V接地。应该在哪些方面查问题。

网友:
1,你的USB口有没有短路,2,通电时南桥会不会烫。

网友:
看看USB接口有没有那种钳位二极管

网友:
从USB接口供电开始跑线路。一般都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南桥问题。南桥管USB

网友:
USB 5V供电 连接  ESD防静电芯片 电容 5VDUAL 从这三方面查

网友:
USB接口旁的ESD全部取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