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O定义 10W火急 !!!!!

楼主(2014-10-03):
谁能告诉我 IO F71869AD 的那个脚是 南桥到IO 的 IO到南桥的 急死人啊  谁帮我查查,告诉我号码 。图我不太会看

网友A:
按下开关之后IO  80脚会收到一个PSIN#的信号,IO收到这个信号在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81脚会发送一个pwrbtn#到南桥,南桥收到这个信号在工作条件正常下又会发两个信号S3  S5分别到IO的82跟77脚,IO收到这两个信号在工作条件满足下会发出ATX_PSON#到电源接口。

网友:
百度查找pdf文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之后IO  80脚会收到一个PSIN#的信号,IO收到这个信号在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81脚会发送一个pwrbtn# ...

S3 和 S5 应该各有多少电压,我测了  都为0V ,短接开关针脚,一样还是0V 正常吗?

网友:
有这个PDF,但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加我Q吧:578520542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 和 S5 应该各有多少电压,我测了  都为0V ,短接开关针脚,一样还是0V 正常吗?

正常应该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 和 S5 应该各有多少电压,我测了  都为0V ,短接开关针脚,一样还是0V 正常吗?

正常应该是3.3V,你修的主板型号是什么?发个一样型号的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