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服务器硬盘接错的后果

楼主(2014-10-03):
请教小型服务器,就2快SATA硬盘,RA1D如果接错会有什么样后果(SATA0与SATA1接反)

网友:
没明白你想说什么?是原来插在SATA0接口的硬盘接到SATA1接口了吗?

网友:
应该看的是用那种磁盘阵列了,有的没有问题,有的就启动不起来

网友:
服务器不太懂,来学习的,等高手解答

网友A:
无论是R0 还是R1 都是正常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R0 还是R1 都是正常识别

是的,说的很对,很专业。

网友:
2个盘的阵列,一般只有RAID0或者RAID1,接错盘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