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板号K84触发后电流0.4不显维修

楼主(2014-10-03):
Macbook 板号K84触发后电流0.4不显,测主板各大电感电压都有,只有DDRVTT无0.75V

查TPS51116无DDRREG_EN,这个信号来至R2870,

R2870信号mem_vtt_en_r直接接桥,这个是MCP79三桥合一的,果断加焊后测试,显示了。

网友:
合一的桥容易开焊

网友:
苹果也有用三合一的桥,不多见

网友:
就一个桥,判断故障相对容易些。

网友:
还是这种好修

网友:
苹果不好修吧 我不会修苹果

网友:
不重植,不怕返修吗

网友:
楼住果然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