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花屏问题

楼主(2014-10-03):
联想G470,开机进系统后 花屏,把显卡禁用了就不花屏了,!  外接也是花屏!  有没有遇到过的? 显卡焊过,现存吹过……

网友A:
N卡还是A卡?N卡直接换

网友:
显存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还是A卡?N卡直接换

A卡,2160774207

网友:
取下显卡重植株

网友:
还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一个个试试看  你的运气啦

网友B:
有软件吗,测试一下吧

网友:
显卡焊过,我觉得把显存换掉。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软件吗,测试一下吧

软件测试? 什么软件

网友:
重新植了下 还是花屏

网友:
有的加焊没用,一定要换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不是显卡就是显存,慢慢干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
我现在也正好遇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显存 悲剧啊

网友:
能显示,进系统就不行了,应该显存出问题的可能大些,先换显存看看.

网友:
这个机子我这也有一台,显卡重植了还是一样,把显存换了,也还是一样,屏幕一抖一抖的,用集显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此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5481-1-1.html

16楼的处理完全正确。我又拆了主板下来一看,果然那个地方少了个电容,19V线路的,接上个电容后完全正常,呵呵,不知道前面别家怎么搞掉那个电容的,唉,我都把显示部分搞了个遍

网友:
这个显卡直接换,修不好的

网友:
换个试下,没什么好办法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