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26F19不开机

楼主(2014-10-03):
测电源板21v.5v没有,300多v大电容,有,MOS管.VIP22A芯片都换了还是没有输出,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大师指教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上淘宝网上买个电源板图纸

网友:
光耦 431 干干看。在不行就万能取样模块判断是初级还是次级 的问题在下手

网友:
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那就从5V输出口反向查电路,看看什么地方断路,或是元器件坏了

网友:
还是仔细查PWM芯片的外围原件把,后级整流管是否击穿,或者有没有负载短路显现,

网友:
MOS管的S极与地间有个取样电阻,MOS管烧坏了它必定也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是VIP22A芯片有问题,重信换一个,5v有了,但是电源板的12v.24v。没有,他们是驱动板返回的信号开启的,接上驱动板,有了

网友:
要查查电压

网友:
电源板号多少

网友:
24V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