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开机掉电

楼主(2014-10-03):
我有几块同样型号的主板都是开机掉电,跑码的 跑到D5马上就掉电了有时候D3也掉。BIOS换了四五个 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有相同经历的大师么? 求分享!

网友:
M4A87T 是A78吧。

网友A:
是A87!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A78....

网友:
D5  D3  看看内存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A87!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A78....

哦。之前我遇到一个D5 D3的。干822好的。开机针那里

网友:
开机掉电,缺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之前我遇到一个D5 D3的。干822好的。开机针那里

谢谢!  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师傅!

网友:
测一下开关针电压,掉的时候测一下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