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70A005内存供电时短时不短

楼主(2014-10-03):
这几天修三星NP-R70A005笔记本,内存供电对地短路,摆放三四天,测量内存供电对地阻值900欧左右。通电一下,然后断电测量,对地阻值30欧姆左右。内存供电PWM芯片SC486,上下MOS都更换了,还是如此?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滤波电容!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芯片和电容换过了么最后好了没

网友:
可能电容不行,放三天漏完电了,但一通电就不正常了,杀电容

网友:
查查滤波电容是否短路了

网友:
短路时取下两只贴片大电容测量电路板还是短路,现在等换SC486了,料板里还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