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EMP-1710三无求助

楼主(2014-10-03):
爱普生EMP-1710,上电三无(电源指示灯不亮,风扇无启动,灯炮无启动,没点声响),测电源有三组电压输出,19V 15V 5V.灯炮门开关也是好的,怀疑面板的排线坏了,排线是油墨的,但是没配件代换,听朋友说的情况是,就拆开清了下灰就成这样了.谁有没有修过这种情况,或者提供下电路图。还有请教下灯炮怎么测好坏,我用17B的电阻档测灯丝无穷大,测另外台NEC能启动的灯炮也是无穷大.

网友:
清了下灰造成这样了,应该问题不大,仔细找找各插头,连线有无松动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