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P5QL/EPU 主板开机不跑吗。

楼主(2014-10-03):
今天早上接一片主板为AUSU P5QL/EPU 。插上电源测试为,开机能触发,但是诊断卡没有显示,以为是卡坏了,换一个还是这样。我一般先测内存1。8V VTT内存0。9V 显卡1。5V 总线1。2V 取下CPU风扇, CPU温度。测的CPU VORE 1。05v。
时钟 PCE b16脚1。6V
RST      PCE       A15脚     3。3V
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还是不跑吗,(主要是诊断卡上面没有任何显示)
先软后硬的思路,在ASUS官方刷了一个BIOS,涛声依旧。
在论坛上搜索一番。没有什么收获。
都说是要刷什么BIOS,以为是CPU不行,原来是E3300 换成E5200 ,C430 都不行,有人说时钟芯片虚焊,也会引起不跑吗,拖了也没有效。这时也是中午了。不管了,先去吃饭再说,吃完了再来测。无意中有手触晶针,论断卡显示D0的代码,有跳变了。马上换一个32。768 ,插上内存。显卡,AUSU LOGO 画面出现在眼前,

正常晶针坏了 不开机.不触发,但是这个很奇怪哦,以后遇到这样的主块
不防换一个晶针试试,可能是意外的收获哦.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快 试下

网友A:
32。768 晶振不良引起不跑码?怪了!看来坏得挺特殊。

网友:
楼主打错字了是PCI不是PCE

网友:
我遇到过没有RTCRST然后碰晶振跑马的,比这个更稀奇。。。如果有示波器,就是秒杀了。

网友B:
不触发的.都会习惯性的拿镊子敲敲晶振的.但如果触发了.还真没这个习惯动作了.

网友:
主板就是难搞,我一般接手就是检查所有供电是否正常,有无复位,如果是缺供电就报价,其余的赖得修直接叫换新。

网友:
楼主的三板斧 还把这华硕的搞定了   华硕我一般不接   接了也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的.都会习惯性的拿镊子敲敲晶振的.但如果触发了.还真没这个习惯动作了.

我要是碰到这种的我也会去碰一碰晶振,因为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好运的话就是晶振坏,不好的话就南桥不良,碰到太多了,何况楼主这个还是INTEL的,那我就更会这么做了,再不行就会去搞搞822了,华硕你懂的,再不行,算了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不跑码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 晶振不良引起不跑码?怪了!看来坏得挺特殊。

这种问题运气不好的,不出一个月就会返修,到时候就成了量晶振能触发,不动不触发。换谐振电容晶振都不能好只能换桥了。

网友:
修主板有时也要看一点运气

网友:
一样啊,昨天修块华硕m4n68独立大板,电压都正常,检测卡跑D0   zuih也是无意中表笔使劲戳了下晶振,竟然跑码了,  找个换上 Ok了

网友:
这个我也换过一个好了 但是过了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说不定是金针不良

网友:
不错,这个修的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先存着,看你还会不会返修再说吧,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几天又拿过来了!

网友:
现在华硕G31  G41又出了现问题,比较难搞了。。。。

网友:
都不好搞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
是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吧?

网友:
你那边下雨不会砸到你的摊子吧- -感觉你摊子在外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