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擎P4V88+无待机,小改电路成功修复。详解全程。

楼主(2014-10-05):
主板型号:华擎P4V88+ REV 1.1   478的板子。线切割用的
主板故障:无3V待机 3V转换烧坏。  闻着还真臭。。。。
损坏元件 D G T3B 3V转换的,没有可以替换的。只能自己改
我的修改思路差不多是这样的。解释一下。
因为两个脚有5V 。不知道哪个脚在开机后会断电,还是不断电  待机被切换供电工作。 为了保险。
在3脚输入端焊上一个双二极管。保证无论怎么切换和哪个脚断电 保证都能有5V输入。
在1脚和二脚之间加个分压电阻的R1 而R2 加在1脚上。从R2的另一角拉根线到地。从4脚接根线。回到输出3VSB的脚上。简单的修改就这样完成了。
为什么用这么粗的线? 因为供电需求大。不用这么粗也不保险。
1.先把三根线从焊盘上焊好拉出。 然后3V输出的那个脚的线先接到1117的4脚。4脚和2脚是相通的。
2.再在需要固定的位置上涂上可以导热的胶。我这个导热胶被我搞的惨不忍睹,已经看不清全名了。但知道是导热胶,粘电子器件用的 一个晚上才会干。
3.涂好后。把1117的4脚线固定好位置。用热熔胶固定好线。1117也固定好了。当然1117要压在导热胶上,用导热胶是防止1117过热得不到导热而烧。
4.从坏主板上COMS跳帽旁边拆下双二极管。把另外两个有5V的线 接到双二极管的正向两脚。 记住不要碰起来。 然后把两根线一起移动到1117的3脚位置 把双二极管的输出端对住3脚, 有碰到就可以。 用手按好线。把热熔胶弄上。固定好了。把二极管输入端和1117  3脚加焊两个脚焊上。
5.从别的主板上的1117稳压输出3VSB的电路中拆下分压电阻。R1直接焊在 1 2脚之间。R2焊在三脚那里。从R2的另一边接根线飞到地。就可以了
6.弄完后,再加点热熔胶保证牢固。

这样就可以了。全程结束。具体看图也应该知道的。
这样就完成了。 还不错吧。

开机顺利跑码 但是出现了这个画面。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 lers..初始化USB控制制器..
论坛里搜索了下。有人换了下内存就好了。 我也试试

- - 事实证明是可以的。。。

大大们快快来分  不然对不起我这么辛苦的解说啊

送上BIOS
华擎P4V88 REV

网友:
这里的双二极管有时候可以用一定阻值大小的压降电阻来代替,也是起到保险作用。

网友A:
改的挺好  没看明白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的挺好  没看明白是真的

图纸量出来 。 说明都说那么清楚 。没看明白的话 只能说 你还没学好  - 。。。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一个,你怎么这么强大啊- -技术过硬啊,我都没改过

网友C:
不错哈能改电路说明技术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一个,你怎么这么强大啊- -技术过硬啊,我都没改过

没有的换才改的 啊 。 没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哈能改电路说明技术已经很好了

这个是很简单的    一般都会

网友D:
478的板子怎么还有人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478的板子怎么还有人修啊

工厂的 你说呢

网友E:
好了就行,不过外观有待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了就行,不过外观有待改进。。

外观已经没办法了。  能好就可以了。

网友F:
我去 楼主你也太强大了! 亮瞎我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去 楼主你也太强大了! 亮瞎我眼

呵呵 没见过吗

网友G:
坏掉的那个DGT3B是啥东西?我怎么找不到它的资料?跟1117有什么不同?

网友H:
这样客户也能答应吗

网友F:
没见过! 更没见过478的板子还给修! 修那个干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坏掉的那个DGT3B是啥东西?我怎么找不到它的资料?跟1117有什么不同?

5V 转3V的  我也找不到他的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 更没见过478的板子还给修! 修那个干啥

工厂的板子 你说修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客户也能答应吗

工厂的板子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工厂的板子 你说修不 ~~

   楼主猥琐的表情

网友:
双二极管是亮点,考虑周到,1117输出电流没那么大,线不用那么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5V 转3V的  我也找不到他的资料

那1117直接装进去不行吗?还要飞线改电路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1117直接装进去不行吗?还要飞线改电路那么麻烦

没看我电路图吗 他是两个5V 一个3V

网友:
能改电路都是高手啊

网友:
5V 转3V的  我也找不到他的资料

网友:
不错哈能改电路说明技术

网友:
看着那么不牢靠呢

网友:
牛逼,飞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5V 转3V的  我也找不到他的资料

我有【、;‘、

网友:
楼主有才,对电路熟悉

网友:
想法大胆,明白其中原理,才懂的改电路

网友:
太老了,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老板你真的太有才了

网友:
这样改,用久了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1117直接装进去不行吗?还要飞线改电路那么麻烦

原来的 D G T3B 3V 相连焊盘烧毁 是不能直接装进去的,只能飞线进行改线路。

网友J:
没怎么看懂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奇怪 请问楼主:你说的那个配件 这是三端稳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怎么看懂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奇怪 请问楼主:你说的那个配件 这是三端稳压器吗?

D G T3B 3V 和1117就是三端稳压器,两者引脚定义基本相近。

网友:
你怎么那么厉害呢?为什么不教教我怎么修呢?

网友:
这样也行啊。牛人……。又教坏我一招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一个,你怎么这么强大啊- -技术过硬啊

网友K:
可以,不错,和1084是不是一样可以用

网友:
5V转3V的电路

网友:
太有才了,小手抖一抖,钱钱就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不错,和1084是不是一样可以用

用1O84进行代换飞线也可以,本身基本引脚功能与1117相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 更没见过478的板子还给修! 修那个干啥

有些老的超市收银台的机器,自动生产线上的机器,还真是这种主板,量不大。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中,点赞

网友:
非常牛皮  楼主对电路非常熟悉了

网友:
期待两年以内追上你!

网友:
自己改电路,灵活运用不错。

网友:
顶一个,楼主你太牛了。。。。。。。。。

网友L:
双二极管是亮点,考虑周到,1117输出电流没那么大,线不用那么粗    LZ 针给力

网友:
没看懂啊。,,听得云里雾里的。。。。

网友:
楼主真是有功夫,与其这么动干戈,不如平时多备一些备件,知道哪个元件坏,更换就行了,改来改去,如果客户看到这板,他还要么?

网友:
虽然可用,但给客户的视觉感受是不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双二极管是亮点,考虑周到,1117输出电流没那么大,线不用那么粗    LZ 针给力

双二极管在这里应该是到稳压切换3.3VSB供电作用。

网友:
你这是电源里的线啊

网友:
双二极坏了

网友:
改的挺好
改的挺好

网友:
维修很给力,822排阻损坏的话,一般会影响信号电压上拉效果,具体表现为本身另外一端没有电压或偏低。

网友: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美观哦 !!可以考虑在美化一下!!要我的话就是找个电路给他焊上!!···············

网友:
主板工作时间长了  热熔胶会软的!!就不安全了容易短路!!!

网友:
3.3vDE  改的不错哦

网友:
楼主你也太强大了! 亮瞎我眼

网友:
说明技术已经很好了

网友:
478的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基础知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