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拆坏一台东芝m302 现在有点问题 求思路。

楼主(2014-10-03):
个人用的
笔记本
拆着清灰 结果拆坏了。
看到网上有能把显示器单独使用。
结果拆开看型号发现液晶面板后面的pcb版上也有烧的痕迹。
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弄了。求思路。
这个液晶面板还能亮嘛。。
笔记本

网友:
拆了排线还能粘得上吗? 不是一般的技术能弄得上去吧,软排线

网友:
楼主,我有两个疑问:
1.清灰能把逻辑板烧了一个洞,你是怎么做到的?
2.你把逻辑板搞下来了你准备怎么焊回去?

网友:
逻辑板与屏脱离了!清灰也不至于如此彻底呀!

网友:
牛人啊!逻辑板子都搞下来 ,还想再装回去 ? 我想知道迅维里有谁能有这本事!

网友:
咳咳,特别想问跟楼上一样的问题........话说清灰....为什么要拆上半身?
楼主不是同行.......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都被你搞下来了 没救了啊

网友:
这灰清的彻底啊! 看到第一张图,我就忍不住的笑了

网友:
我可以肯定这位哥清灰绝对没有拆电池!再者,每个人都说你的技术很“牛”因为整个逻辑版你能拿下来,就算你逻辑版修好了,我也有疑问,你怎么安装上去?别搞了,换屏吧,装上去十有八九也是废了还浪费时间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清灰50被人骂抢劫...

网友:
这个你都能拆下来,真牛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还能亮吗!屏电路都弄下来了,屏是不换不行了!

网友:
难产啦吧够牛的

网友:
现在牛人真多矣,敢想敢干

网友:
楼主你清灰咋清成这么严重的故障

网友:
LED的,还是LCD的,改板用吧,楼主要赔钱吗

网友:
那板上的洞是你搞出来的吗

网友:
根部不是大人办出来的事啊

网友:
清灰也不用脱那么光呀

网友:
这屏看来是要换了。那排线是要用专业的机器才行,就像BGA一样

网友:
吸取教训吧!只能拿来做配件,清灰不需要拆逻辑板清吧!清灰搞不好要换屏就不花算了!

网友:
能清成这样我都不敢直视啊!

网友:
楼主是专业人士吗,不专业就不要去拆,若是专业的话就交点学费吧

网友:
好吧 谢谢各位了。看来只能报废了。

网友:
高人!屏软排线怎样拆下来的,拆时没想到怎么恢复上去吗,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找同型号的碎屏吧...
你既然能把逻辑板拆下来..我相信你也能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