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越转越慢,最后停止了

楼主(2014-10-03):
有块l-a690 主板的主板,是联想电脑里的,CPU风扇插座不通电(插上不转),只能把风扇插在主板的风扇口上,开机正常,使用也正常,但是CPU风扇越转越慢点,用鲁大师能看到从1800转,慢慢减到0转,不转了,然后温度越来越高,最后关机了。再开机也能开,但是CPU风扇不转,只能等温度彻底没有了,再开机,CPU风扇就转了,但是还是越来越慢,最后停了。

网友:
如果不转这主板会报错的,测 一下风扇插坐那里有没有12V

网友:
如果只是风扇不转的问题引起的不开机。你把他直接拉到ATX 12V上。

网友:
是直接测插座的红和黑针角吗?没有电压,有时候有也是6V多点,我看了下两个插座边上都有一个电容,会不会和这个电容有关系,只是电容也没有鼓包

网友A:
测一下风扇的控制信号,跟好板对比一下那电压了

网友:
放了一会,主板上的温度彻底下来后,再测system风扇插座是12V,插上CPU风扇也转了,转速正常,CPU插座1V多点,但是进系统后,运行10分钟左右,就不转了,再测没有电压或是电压特别低,需要重新放一段时间后再次恢复电压,这是怎么个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风扇的控制信号,跟好板对比一下那电压了

控制信号怎么测呀?

网友:
直接给他个12看看行不行

网友:
风扇12v针脚跑线看什么元件提供的电压,没零件换就输入输出直连

网友:
直接上ATX_12V

网友:
简单一点,风扇的控制线给拔了,我想不转都难了

网友:
想要10分下载东西

网友:
确认风扇没问题?

网友:
没找到原因,重新将板子装回机箱,开机测试正常,除了CPU插座还是没电外,插到SYS插座上风扇正常,测试了许久都没有再出现问题,风扇转速一直正常。真是晕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欠拆?
不过奇怪的是运行中总是有滴滴的声响,不是那么大声,是小声的,注意听就能听到,但是使用正常。

网友:
硬接12V给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