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笔记本开机不能点亮并不断重启

楼主(2014-10-03):
Gateway笔记本,型号1630j,之前开机之前出现过BIOS错误,后来进去BIOS退出重启正常开机。
第二天一早开机就出现黑屏,开机屏幕点不亮,之后3秒重启,不断重启,望各位大神指点,看是哪里问题?
主板编号:DASA1DMB6C0 REV: C,看大神门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有的话望可以提供。

网友:
请参见附图片!

网友:
这是主板图片正面

网友A:
裸板是否正常,具体电流到哪里了。可能是缺供电或哪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是否正常,具体电流到哪里了。可能是缺供电或哪个信号不正常。

我只是个小白,只是平时没有在论坛里看看贴子。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像ACER机器一样MODEM没装就总是自动重启,没有的话先刷个EC BIOS试试,

网友:
先裸板开机看还掉不掉电了?再就是刷一下BIOS。因为之前你说BIOS报过错。

网友:
还是BIOS啊

网友:
再考虑刷回原来的BIOS看看

网友:
明天上班时再上传吧,现在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