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开机掉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4-10-03):
接修一台HP DV3笔记本,板号是6050A2371701,故障为开机屏上显示BIOS错误代码502然后掉电,论坛里搜了下,怀疑BIOS问题,刷BIOS后故障依旧,没办法,只好分析电路,
BIOS后反复开机,有时候提示系统温度高然后掉电,这时一下想到了独立显卡,独显坏会引起独显温度检测电路保护,请看图

果断去掉U18,开机不在掉电了,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还能检测到独显,看来是显卡温度检测电路问题,U18检测独显温度不正常,然后告知ECEC发出保护信息引起掉电的

网友:
这个案例还真是少见!BIOS还报错误代码502?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真的温度高了,你去了检测还是会高,只不过是EC没有收到显卡温度检测信号而已,然后用没多久还是会有问题呢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楼主的电路分析,又让我上了一课

网友:
拆掉也可以吗???下次试试

网友:
下次试试   希望能把图纸带上

网友:
用楼主的方法 解决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拆掉U18果然好了

网友(2014-11-03):
我也遇到一个 应该是通病,看到楼主此贴少走了弯路 感谢

网友:
谢谢提供 为了安全还是换一个U18 这样负责一点

网友:
折掉应该是不可以的 还是会掉电 应该还要飞跟线的

网友:
如果是温度的话,用不了多久还要返修

网友:
恩恩· 这种机子容易返修

网友:
如果没有温控检测,后果怎样??另外,楼主把图纸也传呀!!

网友:
去掉有没有测试显卡温度呀,要是确实是高掉电的呢,有得返修哦

网友:
有见过大师们修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很是费解,

网友:
断开不会有什么后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