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10-03):
今天接到一台G470不出CPU电压的联想机器,之前在论坛上见过有人说过这一问题。于是量CPU供电24脚没电压出。会不会是通病说的那样?
拆电小电阻,无果,刷BIOS,ec无果,换南桥也没有用。电量跳0.27-0.33.请大神帮下嘛给点思路啊。

网友:
先看看PROKPWRGD 有没电压

网友:
看看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没

网友:
掉电不    查下芯片的 条件

网友:
哥们,你条件都没查就直接干桥干EC了?

网友A:
已经修好了!谢大家了。条件是一定差了再修的,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谢大家了。条件是一定差了再修的,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那你说说是什么问题嘛、显卡吗?

网友:
连接12v的管子坏了,换掉就行

网友:
楼主能透露一下修了哪里吗?

网友:
楼主修了什么地方

网友:
24脚断开没有出电压就换供电芯片啊……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上图啊也让我们看看

网友:
查一下芯片工作时序

网友:
断开24脚还是不出CPU供电,说明CPU供电这边有问题。这机器的上管爱坏,换掉看看。

网友:
最好上个电路图,好让人家划出是那里啊

网友:
楼主修了那个位置好的    12v的管子  什么位置啊    ?分享下 谢谢

网友:
12v的管子  什么位置

网友:
真心想知道楼主说得那个12V的管子具体是哪一个   让我们这些新手也学习学习啊

网友:
按照时序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