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电流循环跳变的维修

楼主(2014-10-03):
今天修了一台HP 515,故障是接入电流表按开关为0.78--0.90--0.98--0.78如此循环,想起老师跟我们讲过,电流循环跳变是北桥的问题,先不急还是先换了CPU和内存试试,没想到换了还是一样,好吧,先干了北桥再说,把北桥换了一个以后,接入电流表按开关电流跳到了1.4A而且电流跳的很漂亮,眼看就要亮机了,但是就是没见到它亮啊,心里这个气啊,我擦,明明就要可以亮了啊,怎么回事,后来经过老板的提醒,刷个BIOS试试,当然这个BIOS是老板拿去刷的,刷完上电,完美亮机,搞定

网友A:
我现在常手挂嘴边的事,条件正常,还是不显的,先刷BIOS

网友B:
哪个老师教你的?电流跳变就是北桥问题,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常手挂嘴边的事,条件正常,还是不显的,先刷BIOS

嘿嘿,现在我也学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老师教你的?电流跳变就是北桥问题,扯蛋

是循环跳变,百分之九十都是北桥问题,不是跳变

网友:
死循环多半是北桥

网友:
就是的嘛,老师也没有骗我们啊

网友D:
不错又学到点知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又学到点知识加油

共同学习呗

网友E:
显卡也会,北桥只是一个罢了。这种问题,还是用万用表测测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循环跳变,百分之九十都是北桥问题,不是跳变

大家对你的见解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循环跳变,百分之九十都是北桥问题,不是跳变

没有绝对的东西

网友:
那倒也是,只不过是占大多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对你的见解是肯定的

谢谢你们的支持

网友G:
无法开机, 刷BIOS 是不是把芯片拿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也会,北桥只是一个罢了。这种问题,还是用万用表测测更好。

嗯嗯,以后细心一点就是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法开机, 刷BIOS 是不是把芯片拿下来刷??

肯定是了,难道不开机还能在系统下刷不成

网友H:
楼主,那到底是BIOS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那到底是BIOS的问题还是北桥的问题呀

两个都有问题,我是换了NB的

网友I:
应该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就是BIOS问题
我已经刷过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