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电流上到2A左右不亮机

楼主(2014-10-03):
今天又修了一台HP 6535S,此机的原始故障是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5A不动,后来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电流竟然跑到1.4A左右不上,后来直接上BGA加焊了一下,然后接入电流表电流上到2A左右,眼看就要亮机了,没想到就是死活不亮,没办法,刷个BIOS先,然后再来个CMOS放电,但是接入电流表后,电流还是在2A左右,后来测了全板的供电全都到位,请问各位大神我接下来该测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
重植北桥吧

网友:
没别的办法了吗,要不明天我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A:
搞 了两次桥  ,都不亮  会不会是北桥 坏了 或重新植株 看下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 了两次桥  ,都不亮  会不会是北桥 坏了 或重新植株 看下

好的,我试试吧

网友:
肯定不亮了,要是亮就好了

网友B:
抓抓LVDS有没有波形,没有就干独显或集显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抓抓LVDS有没有波形,没有就干独显或集显北桥

没有示波器啊,有的话早测了,不过也要谢谢你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怪,我之前修的一台,开机2。0a左右,内屏不显,外接过logo死机,放弃了,换北桥都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啊,有的话早测了,不过也要谢谢你了

弄个呗,有了抓波神器,可以快速判断是那一块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个呗,有了抓波神器,可以快速判断是那一块问题了

我也是打工的,老板又不买,很多时候都是要靠猜的,有时候修的想死啊,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打工的,老板又不买,很多时候都是要靠猜的,有时候修的想死啊,兄弟

静下心来,不要急,慢慢来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下心来,不要急,慢慢来没办法了

只能这样了

网友D:
估计北桥短路了,,,,电流那么高

网友:
办能换桥试试了

网友E:
怎么解决的告诉我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北桥短路了,,,,电流那么高

AMD的是要这么高才会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告诉我一下,我也想知道。

还没弄好呢,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今天上班就弄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