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 0B2269CP 的电源咋这么难修呀?

楼主(2014-10-03):
一台清华同方LM2080W显示器,不开机!拆开测保险整流桥完好!

开关管,电源芯片组织也正常!二次电源无短路!没有5V,12V只有1点几V!
怀疑一次电源芯片坏,换了一个竟然没咋地!再换一个还是没有输出!
接着把开关管,0.3欧电阻,62K电阻,光耦,431,二次电源电解电容都换掉了!
还是涛声依旧!输出竟然一点电压都没有了!我勒个去!都没见过这么难修的电源!
后来怀疑我们进的OB2269CP电源芯片可能有问题!查了一下代换,用SG6841
代换把4脚电阻换成47K的,还是不行!小贴片的电阻二极管都认真的测过!
没发现有问题,OB2269CP的3脚有18V供电,其他脚都没电压!
弄了半天不想整了,就改了个通用电源模块上去。光是这块电源板上电测输出
5V,15V都正常,装上驱动板和灯管,这个闪啊!看样子等显示器不显示没信号了二次电源输出就稳定了!
估计这板子改不了通用电源模块!大家帮我琢磨琢磨差哪儿了!
这电源板咋这么难修啊!高手指点一下哈!谢谢!

网友A:
按你所说现象,好似什么元件都没坏!可是就剩开关变压器没换了。

网友B:
电源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所说现象,好似什么元件都没坏!可是就剩开关变压器没换了。

是啊!我都没办法了!客户有点着急用!咋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保护了,,,

能是哪里保护了?帮我想点办法呗!

网友:
拆掉那些稳压二极管试一下。

网友:
电源副边,整流管看一看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通用模块,有些改模块要换其他光耦。

网友C:
你检查一下电容,是不是电容不足,导致供电能力太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检查一下电容,是不是电容不足,导致供电能力太差

嗨!我都有点服了!我每次修电源部分感觉没这么费劲!一次电源50V22UF的我换了,450V100UF的用电容档测70多,二次电源的电容都换新的了!感觉没事儿呀!真是不知道咋回事儿了!

网友E(2022-09-10):
引用 网友D:
嗨!我都有点服了!我每次修电源部分感觉没这么费劲!一次电源50V22UF的我换了,450V100UF的用电容档测70 ...

检查电路板和电路板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