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5KPL SE 奇怪的不认键盘

楼主(2014-10-03):
  下午碰到一片奇葩的主板 ASUS P55KPL SE  开始是有时偶尔挡LOGO 发现网卡芯片坏。拆之正常了。后来做系统开机进BIOS 按DEL 后键盘在BIOS里没有任何反应。不管用USB 的还是PS2的都不行。在BIOS里都无法键盘操作。我下了最新BIOS 刷新了也不行。但是只有要进系统都正常了、、键盘鼠标 USB 都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我换了PS 2 的排容。。IO 也加焊了。。还有不行。。真是奇葩。。。有哪位老师见过吗。解决过吗。。。。

网友:
遇到一块映泰G31主板是南桥边排阻变质不识别键盘,不管是PS2--USB都不认,换后OK.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组装机用了2年后不认键盘,想尽了办法就是不行。客户曾带上机子到200公里西安找商家,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西安回来不到一周又旧病复发。我想机箱里的东西能替换的都试过了,就把显示器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换了一下,结果问题解决了。供你参考。

网友:
我把主板拆下来。。放在维修台上还是老样。。

网友:
有没有取下万能的COM 芯片试试呢

网友:
换个IO试试呗。

网友:
为什么进系统可以呢?

网友:
南桥 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还是跟BIO有关

网友:
你仔细 看下小电阻之类的,实在不行。IO干了

网友:
那你换个I/O或排阻 排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