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v2维修算通病

楼主(2014-10-03):
主板维修
板号:m4n68t-mlev2

故障:三块板,1.开机几秒掉电     2.时跑码时不跑码   3.自动上电不跑码
故障维修:1.开机几秒掉电,测开关角1.几v,不正常,应为3.3v,通过电位图找到相应的点和元件。测到822排阻坏,换掉ok。

第2个和第3个的故障差不多的,测PCI a14脚无复位,在点位图找到对应的点和元件。 还是到那个ec下的822排阻,先量下阻值,不正常,换掉ok。
维修结论:这三个板都是同一个排阻坏,我还在论坛上看到有同样的这个排阻坏,应该是通病,各位兄弟有遇到这个排阻坏的吗,支持一下吧。

补充内容 (2014-10-4 11:03):
补充一点,上面的复位我标错地方了,PCI14脚是待机电压,PCI15才是复位,14脚和那个822连接是做上拉电压,另一端才是复位开关脚上通过两三级管转换来的复位信号,822不良了,导致这个信号变低了不正常复位。

网友A:
楼主把点位图发出来下吧。。。正需要这个点位图啊。。

网友:
822排阻坏,华硕板子的通病。

网友:
华硕板子的的822排阻容易坏

网友B:
为什么我修的822就不坏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修的822就不坏呢 。。。。。。。

我修的也不坏

网友B:
这个必须顶,可惜我的一片修开机了,电池电压到桥只有2V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C:
需要楼主的点位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顶,可惜我的一片修开机了,电池电压到桥只有2V呢?求高手指点

应该是中间元器件短路拉低了电池电压,一般是双电压保护二极管损坏比较多,具体可以参考电路图。

网友D:
PCI a14脚是南桥待机电压3.3VSB测试点,这里复位测试脚应该是A15。

网友:
第一片主板开关针线路应该是经过822排阻到IO对应引脚的,IO本身短路拉低排阻另一端电压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即开关针电压也会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中间元器件短路拉低了电池电压,一般是双电压保护二极管损坏比较多,具体可以参考电路图。

二极管换过了,I/O也换过了。接的电容也找到几个,拔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点位图发出来下吧。。。正需要这个点位图啊。。

点位用的m4n68t的,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431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楼主的点位图

点位图用的m4n68t 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4317-1-1.html

网友:
这块主板IO旁边的那个上拉822排阻特别容易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CI a14脚是南桥待机电压3.3VSB测试点,这里复位测试脚应该是A15。

谢谢提醒,你的理论很好嘛,我标错了,是PCI15脚,14脚是待机,给822做上拉电压,另一端才是复位开关脚上通过两个三级管转换来的复位信号,

网友:
好牛逼的维修。

网友:
又是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换过了,I/O也换过了。接的电容也找到几个,拔了还是一样

可以加焊或更换南桥试下,有此部分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提醒,你的理论很好嘛,我标错了,是PCI15脚,14脚是待机,给822做上拉电压,另一端才是复位开关脚上 ...

PCI A15脚这里应该是连接822排阻到南桥的,你说的通过复位开关针引脚三极管复位信号是不是南桥PWRGD信号呢?

网友:
这板子遇到过一块  一开始不过内存  少个电压  修好后没用几天朋友又拿过来  不触发了   也是开机键电压不正常   之前我也是先换了这个822  还是一样   又往后找  是一个6脚芝麻官产生的3.3 V   手里没有   改电路用1117连了3根线  OK

网友:
我都觉得华硕把全板822换掉啥问题都解决。

网友:
好想修到822排阻坏的- -  看了楼主的贴 就是神秘感,我晕,就我没修到822

网友:
轮到我 怎么就修不起来呢?

网友:
确实今天一个不跑码直接量那个822直接跑码亮机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知道还有什么华硕的主板能找到图吗?我想整理一下。

网友:
华硕公司822给我们这些维修人员带来的财富,要感谢华硕

网友:
这通病都是送钱来给你花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进来先学习,原来那儿还容易坏,谢谢啊

网友:
lz的思路明确!!!一击毙命。。

网友:
华硕主板百分50都是822排阻坏掉。

网友:
也遇到  自动开机 自动关机

网友:
高手修板就是牛

网友:
直接就先杀啊。呵呵有时候 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版,修了几块都是加焊桥好了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4-11-11):
我就遇到一回,822的

网友:
822排阻 修这个头疼

网友:
这个点位图也太贵了要10分

网友:
822很爱坏, 华硕的这中板子还唉坏Q2

网友:
楼主呀,你的东西可是真贵呀,下载了要了25结果用不了呀,真坑,可是按你的网址下的哟,算了当送你分吧

网友:
谢一楼的正解。要不然会被带进去的

网友:
822排除应该是质量不过关

网友:
华硕主板很多都是822排阻坏。我也碰到过好几块。华硕M4A87T主板。不触发之前1.点只付是正常的

网友:
822是比较容易坏,我就遇到过不少

网友(2015-07-31):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修的822就不坏呢 。。。。。。。
我也没修过坏822的

网友:
华硕的822倒是坏的很准

网友:
华硕的来料真差啊

网友:
华硕主板822电阻真讨厌

网友:
822排阻坏,华硕板子的通病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

网友:
挺不错的啊,有图就好

网友:
大哥我的换完还是1点几v 是不是io坏拉低了?》

网友:
华硕版通病822,都是坏了吗

网友:
我怎么没倒过822坏的呢。

网友(2016-06-21):
虽然看不懂  但也学习了

网友:
水到渠成哦  好

网友:
为什么我到目前也没遇到一个822坏的啊???

网友:
最讨厌华硕了,全板822都换了还是跑98代码

网友:
三块板都是同一个排阻?

网友:
怀才如怀孕啊,时间久了才能看得出来。

网友:
华硕用这种小的0402封装的822排阻容易出问题,不过以后很少用这种小的排阻了,6系列开始都是大排阻了,到了8系列开始高端点的板子,又开始用这种小的822了,还有就是哪些玩家国度之类的都是用这用822了

网友(2017-02-25):
我换了这个822     开机  有时不跑吗   再复位一下才行

网友F:
点位发个出来吧   我的现在是触发跑马掉电  谢谢

网友:
这么细致的

网友G:
楼主这板子修的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板子修的可以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位发个出来吧   我的现在是触发跑马掉电  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4317-1-1.html你要的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