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有复位不跑马 来看看你会收获很多

楼主(2014-10-03):
版号LA-4211P
拿到一个同事拆完的本  不知道什么毛病 也没看什么型号
拿上板子扫了一眼看看没腐蚀的  直接测公共点500多欧姆,公共点不短路。通电。
电流上电流跑0.81,测cpu供电1点多,pltrst有3.3 都有了
换内存,不行。
再换,还是不行。
再换,还是不行。
示波器  测fram,LPC总线有波(图片没拍)

测smbclk没波

无电压

接着找

smb由+3vs上啦  找+3vs
+3vs是二级转换电压123脚有3v

那就是系统管理总线的复合管坏了Q27

(找这个Q27很有意思 明明是6脚的我找遍的全版的8脚复合场管就是找不到Q27 后来仔细一看,哦,*脏话*,原来是6脚的,复合场管我都没怎么见过6脚的,8脚的经常见,哎,太粗心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南桥背面不远处 (没拍图片)1、4脚有电压3、6脚无电压
找ICH_SMBCLK由南桥发出(难不成是南桥坏了??)
先抽根烟去个厕所 ,

想想想  接下来怎么搞呢???

没有头绪

南桥是82801IBM,这个桥也很爱坏的可是我总是不想换南桥

后来后来问我的偶像童哥,迅维出来的大神。
他说让我打下显卡的耦合电容,我说着显卡跟系统管理总线有毛关系

我这个人虽然不信但是还是照做了
神啊看我发现了什么

两个电容腐蚀了

拆掉

看看图纸

这个是pcie总线上  有北桥经过耦合电容直接连接显卡,焊盘掉了2个,刮线补上电容,上电还是0.81不跑马

打值上面都是200多

下面有的是500多 有2个没有值

仔细看过孔没了,这怎么搞啊?
怎么搞  ??
头都大了  焊盘没了咱飞线,,过孔没了 咱怎么整??

我都差点给他判死刑

找我偶像吧 让他补补试试

嘿嘿 让大家看看他的成果

焊点没了直接焊刮开的线上吧

之后我们发现过孔是通道下面的,也就是说过孔是穿透板子的。那就好办了。补上
上电亮机。

机器是搞好了 可是我们俩都不明白pcie总线上的显卡和系统管理总线有什么关系?

另外这个细线真心不好飞啊。当然我们最后还打胶了,怕用不长返修。
如果修之前细心看看就不用这么麻烦了,感谢我迅维大神童哥

谁,伴我闯荡 + 5 很给力!

网友:
神贴,就是我的疑问和你一样好多

网友A:
原因很简单,以前迅维有老师讲解过!!!~PCIE的优先级高于内存,有的机器PCIE出问题了,不出SMBUS!!!但不是所有,我修过宏基的PCIE耦合电容无穷大可以跑码的!!但是在HP4411S做过试验,拆掉一个耦合电容就没SMBUS了!!!感觉这个跟BIOS的设计有关系!!

网友A:
个人认为POST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CPU从BIOS取到指令,初始化自身(给cache填值),然后初始化北桥、显卡的PCIE模块、南桥!之后南桥再抓内存,等内存的64K地址校验通过之后。开始第二阶段:即把BIOS程序在内存做个映射(可能理解为解压),开始自检显卡,外设!!!!!当然显卡也属于外设!!!
你可以做个试验,即把PCIE藕合电容拆掉无SMBUS的机器,你把显卡拆掉就会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POST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CPU从BIOS取到指令,初始化自身(给cache填值),然后初始 ...

分析得很好,应该就是显卡复位没成功

网友:
PCIE总线导致不出系统管理总线的还没修过,可能修的少吧

网友:
牛B,这样还能搞好、、

网友:
这思路,这手工,都没得说了,必须顶啊,谢谢楼主的分享,小弟我收藏了

网友:
高手太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以前迅维有老师讲解过!!!~PCIE的优先级高于内存,有的机器PCIE出问题了,不出SMBU ...

这样啊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POST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CPU从BIOS取到指令,初始化自身(给cache填值),然后初始 ...

嗯,我一定好好研究一下,感谢

网友:
好资料,不过个PCIE故障到是很少遇到。这样的故障比较隐性,没有示波器的话的真的不太好迅速定位其故障点

网友:
原来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楼主可以哦  有后台哦  这样的机给我修 估计就是换换板什么的

网友:
Q27的3脚  6脚怎么可能没有电压呢   你这不是乱说呢    应该说是有电压没有波形吧  大侠  吹牛B

网友:
真是感谢。受益匪浅,直接修好一块板子

网友:
1脚 4脚都有电压了    你既然说3脚6脚没有电压  你牛逼吹大了  大侠以后不要吹的太猛了   小心掉的太快

网友:
这个问题  换我可能修不出来了    咯!

网友:
牛啊。高手羡慕。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有点老了。

网友:
这技术这思路太牛了

网友:
如果是我没抓到smbus可能会刷bios

网友B:
这样的修法 不知道 收多少钱
№稱尛飛♀
详情

网友:
像楼主的这种情况 还真没注意 过 看来这又是某些机器不跑马的一个故障点 多谢分享

网友:
拿上板子扫了一眼看看没腐蚀的,为什么不多扫几次呢?多扫几次不就不用看图不用示波了

网友:
我发现我干了几年任然是菜鸟一只啊。。。。

网友:
技术不错,飞线很牛

网友:
都是高技术呀分析的不错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就是飞线如何能做的漂亮点, 以免返修

网友:
这线飞的不错,牛!!!

网友:
和你一样的电流0.8多,SMBUS没波,但我的是集显啊……没那些电容……。

网友:
默默的给你点个赞

网友:
你那个线怎么找到的 从哪飞

网友:
没闹明白=。=换了Q27为毛3和6还是没有电压。。。。。。3VSO不是高电平就直接开启吗?而且你都说1和4脚有3V了。。。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要先初始化南北桥的各个模块都正常是才开始检测内存

网友C:
牛人啊,这得讯维出来的人吧

网友:
高手呀,童神呀!!PCIE还在内存前呀!!!

网友:
哎,高手维修表示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修法 不知道 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人啊,这得讯维出来的人吧

我没去过迅维

网友:
都是宝贵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POST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CPU从BIOS取到指令,初始化自身(给cache填值),然后初始 ...

技术很精深,有学习,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2017-10-08):
搂住技术厉害啊 分析的这么详细 学习了 补线难度很高 都能补好

网友:
还是你们大神高手。。。。。。。。。。。。。。。。

网友:
这个从来没修过,PCIE会影响SMBUS也是第一次知道,开眼界了

网友:
太老了这机子,都不知道多久没有修双桥的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