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0G+诊断卡显NOCPU,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4-10-03):
测CPU供电上管有12V,下管为0,其电源管理芯片为STL6717L,相关引脚电压1脚PWROK为0、3脚VCC为11.4、14脚PWM_EN为0、35脚PWRGOOD为0、42脚VCCDRV为12.2V,请大师们帮分析一下,会是STL6717L坏吗?

网友:
14脚PWM_EN为0就不正常。

网友:
1.en 为零肯定不对了
2.复位灯常亮说明无复位

网友:
嗯,一步一步检查。结果如何呢?

网友:
有可能坏了  但是 一般都 PG电路坏掉

网友:
摸表面,无温度或者烫手,坏。

网友:
开启电压都没有啊?

网友:
把En修出来先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AMD芯片组的,内存电压查了吗,然后才会出U供电的,先跑EN连三极管了没有,判断好坏

网友:
查EN有收获了,测Q74的G极6.4V,很明显是它导通了,把D极电压拉低,再测Q69的C极竟为0,再测G到12V电阻约2.2K,最后查出是排阻RN57的6、8脚漏电,换排阻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子

小宋江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修好了没,我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