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V470悲催的经历

楼主(2014-10-03):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台V470版号LA47 10205.一插可调电源看了下电流(忘了上到1点几了),怀疑铁壳场馆的问题,然后拆机量各大电感,量到PL4401没有电压,报价,同意修以后换掉PU4401和PU4403上电还是没有电压,又把PU4405换掉担心刚才的PU4401和PU4403没有焊好一起换掉,上电一测有了,赶紧接屏幕不亮郁闷了,不是cpu坏了吧,换了个CPU亮机了,继续报价不知道修不修。问下各位焊铁壳场馆怎么测有没有焊好?大家加点分呀鼓励一下

网友A:
是CPU的场馆么。是的话CPU烧了就正常。这个测电感的阻值就行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测呢,有两个点被盖住了

网友C:
换过MOS管坏了,上下管芯片都得一起换

网友:
这机子CPU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的场馆么。是的话CPU烧了就正常。这个测电感的阻值就行

是,上不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不好测呢,有两个点被盖住了

是呀,拆出来的时候看是哪两条线然后焊上去在这两条线上面测量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MOS管坏了,上下管芯片都得一起换

恩恩,经验不足,下次吸取教训

网友:
修得比较少,第一次遇到,经常看论坛有人说,但没有遇到过

网友D:
这款机子,我们修钱都报个U ,哈哈

网友:
这个管子  我遇到的 只要是管子坏了 我没有见过cpu好的

网友E:
这种管子最变态了,测不到下面的G极和S极的

网友F:
这机器我一般管子  驱动芯片  主芯片一起换

网友G:
联想这种乌龟壳啊,真是不想说了

网友H:
哈哈。这种是没办法测的。。。设计相当不科学啊~

网友: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I:
这个好办啊 ,焊完铁壳后打芯片g级的值一般好像是200多吧 如果你发现90或者更大那就不要通电

网友J:
变态的管子害人,经验不足的,一般都不报U的价格,如果后期再报的话,客户一般都颇有微词。

网友:
这乌龟壳这么容易坏 估计是散热不好啊

网友:
一般联想这种机器好像都爱坏CPU了

网友K:
这种机器如果客户的机器是i5什么的建议你用自己的便宜cpu来测试,尤其是送来的时候能显不稳定那种!

网友:
是管子坏的多

网友:
这种机子好修哟

网友L:
这个CPU又是打雷达坏的。我 也维修到3台 这样的  问题 烧坏CPU的

网友M:
联想这款这机器这个管子是不太好,焊没焊好都不好看。

网友:
一般铁壳管击穿过,CPU连带着也被高压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子,我们修钱都报个U ,哈哈

经验不足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种管子最变态了,测不到下面的G极和S极的

是呀,不过有这变态的设计我们才能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我一般管子  驱动芯片  主芯片一起换

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办啊 ,焊完铁壳后打芯片g级的值一般好像是200多吧 如果你发现90或者更大那就不要通电

有道理,这样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变态的管子害人,经验不足的,一般都不报U的价格,如果后期再报的话,客户一般都颇有微词。

是呀白修了,吸取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这种乌龟壳啊,真是不想说了

给大家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这种是没办法测的。。。设计相当不科学啊~

楼下的大神说测控制级,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机器如果客户的机器是i5什么的建议你用自己的便宜cpu来测试,尤其是送来的时候能显不稳定那种!

是i5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CPU又是打雷达坏的。我 也维修到3台 这样的  问题 烧坏CPU的

那你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联想这款这机器这个管子是不太好,焊没焊好都不好看。

没有焊过,所以就怕没有焊好

网友:
是好修,只是没有报cpu的价,第一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呀,不过有这变态的设计我们才能赚钱,

这倒也是,如果不是这些脑残设计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没饭吃了

网友:
V470的铁MOS  G极,你拆开焊盘,你跑下线,就能找到测量点在哪!!

网友O:
你换的什么 CPU 啊?
有的换P6000系列的不用修就能亮,问题还是铁壳

网友:
这款机型CPU比较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换的什么 CPU 啊?
有的换P6000系列的不用修就能亮,问题还是铁壳

H65的芯片组可以上P60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我一般管子  驱动芯片  主芯片一起换

今天遇到一个pu4405的驱动烧了个洞,换了驱动芯片 上下mos管 ncp6131一起换了, svid还是没波 集显还是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