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M T40 老机子 无法安装XP系统

楼主(2014-10-03):
机器无法U盘启动 光驱坏了也无法光盘启动 外置光驱也无法启动 但我查了机器安装系统必须在本机上安装系统才可以 我已经把硬盘拆出来安装了系统 无法正常启动 显示引坏了 请问高手,迅维朋友如何可以安装?????????
硬盘

网友:
这个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吧,换一块试试

网友:
T40既不存在无法U盘启动的问题,也不存在必须在本机上安装系统的问题。

网友:
外置光驱指定可以启动

网友:
用量产的U盘安装

网友:
这系列的机器必须在本机安装,要不然不解压,光驱呢,以前的那种老U盘启动可以用,

网友:
进bios可以设置u盘或者光盘启动

网友:
用量的的的可以的

网友:
还是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网刻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