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板子无CPU供电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04):
上管进12V,G极有0.4V下管D极也有0.4V左右,这样算不算出CPU电压,

上CPU就测不到电压,上假负载会测到0.4V左右...

换过L6743D 无果..
管理芯片是L6717 ,坏的可能大不大...

网友:
看看CPU的VID信号正常不正常,这个信号有可能被损坏的IO拉低。

网友:
对了 CPU还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