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4-10-04):
   开张一年就接过一台苹果的笔记本   现在有点疑问想请教修过苹果的大师们  有待机3.3v 12.5v  0.9v从电流0.008到0.025掉电 查图纸PM_RSMRST_L开机后持续的3.3v , P3V3S3_EN为低电平  是桥发出的PM_SLP_S4_L提供的 是不是三合一的桥有问题?

网友A:
热风枪吹下试试,测下整板上的电感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下试试,测下整板上的电感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短路的   加焊过

网友:
加焊之后还是一样吗

网友:
看你说的 好似桥的问题  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