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3v5v发烫

楼主(2014-10-04):
今天遇到一台戴尔型号1440,客户说是不开机。我接到机子看确实是不开机。于是客户留机待修。客户走后我拆机放了一下电 ,发现裸板上电了跑马了,接屏亮机了。我以为好了就装机,装上后发现有时还是不触发,于是有拆开,在上电,发现有能亮,但要掉电,而且掉电后3v5v芯片发烫。我查了一下没发现有明显的短路,小弟不知怎么办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是没有装好  哪里有电容对地了 应该

网友:
查查周边电容电阻

网友:
外设一个一个装 看看那个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这样的,  有时候是好的

网友:
当不触发时待机是多少  偏高或是3 5V办输邮不良  再绕着周边查查。。

网友:
哪里有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