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铭瑄ms-n61pe不开机另类维修

楼主(2014-10-04):
此版不触发,IO是w83627DHG,点开机排针,68脚67脚有电压跳变,73脚无电压跳变,好像是南桥的slp-s3#信号没发过来。记得看过一个帖子,是华硕的主板,也是这个现象,说换IO好了,并说不解;有月饼大师回复点评说:有可能是IO的RSMRST#没法给南桥,使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
于是测IO的75脚,  果然只有1.6V 不正常。看IO图,74脚就是VBAT,测量有3.3V。短接75,74脚,嘿,开机跑码了。但是断电再开时,又不触发,断开75,74脚再短接又跑码了。苦思一番:原来75脚的RSMRST#是延时发出的,于是有了下面的一招,加RC延时电路。
图1位置是一根地线,刮开,上锡;图2位置75脚引脚刮开上锡,1和2位置接一个电容,此电容和74脚电容跨接一个471电阻。上电,一切OK!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宽但作为给客户维修还是换芯片为好

网友:
此贴如何加精?

网友:
铭瑄的还好吧我昨天修一个没cpu供电的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处理下外观,用蜡烛胶固定下

网友A:
感觉这里IO 75脚电压异常,最好还是更换下IO芯片为好,这里的471电阻也是起到延时作用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里IO 75脚电压异常,最好还是更换下IO芯片为好,这里的471电阻也是起到延时作用的吗?

471电阻就是起到延时作用。主板好了,为什么还要换IO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1电阻就是起到延时作用。主板好了,为什么还要换IO呢?

这只是我个人的维修方法建议,其实这里IO本身短路的话。也可以用镊子翘起75脚解决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里IO 75脚电压异常,最好还是更换下IO芯片为好,这里的471电阻也是起到延时作用的吗?

所谓RC延时电路,是由电阻跟电容共同完成的!单靠一个电阻或电容是达不到延时目的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RC延时电路,是由电阻跟电容共同完成的!单靠一个电阻或电容是达不到延时目的 的!

恩,RC延时电路一般由PWM芯片或电压运算比较放大器控制工作多。

网友C:
支持楼主的做法!就是一个脚位内部出现了故障其它功能都正常的话,完全可以在别处“借”个信号来达到目的。IO说白了75脚内部也就是集成了个三极管或MOS管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的做法!就是一个脚位内部出现了故障其它功能都正常的话,完全可以在别处“借”个信号来达到目的。 ...

75脚内部应该也是个电容和电阻组成的延时电路,具体可以参考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没看明白。好浮渣

网友:
没想到RSMRST#要延时发出才能触发。

网友:
真的很价值,我还需要再学习

网友:
有料,有料,手中有料,万事不难。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没有计算一下RC电路的延迟电容要装多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