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0如何设置USB启动

楼主(2014-10-04):
本人是台式电脑维修员兼销售,联想新机B5400型号的,WIN8系统,客户说要换WIN7,可是找不到USB启动。麻烦大虾们解说一下!多谢哈!

网友:
网上有教程把预装windows 8系统的机器改成windows 7  1:改BIOS设置  2:修改硬盘分区模式

网友:
你U盘该量产CDROM了

网友A:
有量产的了,用光驱也不会设置

网友:
网上一大把

网友:
很好弄的,,,,,,,,,

网友:
网上没有,都找不到

网友:
按退出键    在进系统界面之前会看的到

网友:
百度下有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量产的了,用光驱也不会设置

还没怎么遇到过  除了苹果   其他表示没什么压力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怎么遇到过  除了苹果   其他表示没什么压力

你是大神嘛!现在搞定了,只是一个设置问题,疼蛋

网友:
大锅   能不能把bios读出来一下啊
  有个机器不能亮机啦   不知道啥问题  谢谢诶诶

网友:
win8改win7需先改BIOS 网上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