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1-C33反复重启

楼主(2014-10-04):
我这有块V星P41-C33主板问题是反复重启 。望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
供电不正常也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换电源试了 还是反复重启 但我把掉12V供电 不出现重启 ,量了CPU的上管下管都正常啊

网友:
应该是CPU缺一组电压

网友:
什么意思啊 大侠

网友:
如果是三相供电测上下管G电压

网友:
反复重启可能是内存、外设、南桥出问题的较多。

网友:
我的 板也 是这个故障

网友:
下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哦。

网友: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啊

网友:
不插辅助12V能通电 所明12V有短路 先把上上管全部取下来打下二级体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