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正780K主板开机无CPU供电?

楼主(2014-10-04):
    盘正A780K主板,开机,有内存供电,但无CPU供电。
    上诊断卡,四口电压12灯不亮。
    电源管理管片为RT8802,PWM输出,走线路可能走到一个24脚的四方形小芯片
,编号为B0 BA  80Q芯片,跑线,连接MOS上管的G极,,,,,,,
    测到这里,没有思路?????
    问:1内存返馈的供电是直接开启RT8802还是通过桥来开启。应该是直接启吧?
          怎么测量?
          2DDR2的数据地值线均为1无穷大?不正常?桥有问题吗?
   求思路,求指点。

网友:
干桥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把桥部分整好喽,你哪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我觉得先看一下内存的上拉排阻好着没,是内存所有的数据点打阻值都是无穷大,还是某一区域或某个点,无穷大,要是不是桥的问题,那就走远了

网友:
我估计是桥的问题可能性能比较大,我也知道加焊一下桥试一试。
关健我是想知道AM2口主板的时序还有,桥是怎么控制电源IC的。
还是内存供电是如何控制电源IC的,不能修好倒,怎么修好的都
不知道?

网友A:
刚测的参数如下:
CPU CLK 0V    CPU——PG:1.97V  系统复位 1.97V   HTVDD 0.07V  1.27V
CPU VTT电压:0.99V    CPU PLL 2.6V    CPU VDD  1.63V

PCI E 16X :基准时钟0.4V正常。总线时钟:3.38V

内存  供电正常   无时钟
时钟芯片 RIM880N ,,,,,,跑线路????
想问一下,内存时钟,CPU时钟都是时钟IC出来的,,,一般是通过电阻是不是?
PCI E16X有时钟说明时钟芯片正常???

网友:
CPU都没供电,搞什么桥啊。。内存有供电了,,就查8802A的工作条件啊。。这个芯片除了常规的条件,还要查查12脚的电压。。具体你可以论坛里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测的参数如下:
CPU CLK 0V    CPU——PG:1.97V  系统复位 1.97V   HTVDD 0.07V  1.27V
CPU VTT电压: ...

你这叫CPU没供电???

网友:
后来我又上假负载测得,供电都有,就是没有时钟,内存时钟,CPU时钟没有。
PCI时钟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