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悍马的主板一通上电就自动启动了 ?

楼主(2014-10-04):
悍马的主板通上电就自动开机了? 主板型号是 HA 01  GT  3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了

网友:
按开机时序查呀

网友:
换F71882FG啊 ,最近也搞了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CMOS电池先放电试试!自动开机后正常跑码吗?

网友:
看来是5VS待机直接接到高电平啦,因此无待机功能

网友:
       先确认是主板还是主机电源的问题。如是主板的问题!有些电压和说明还是要有的。比如这时的绿线(PS-ON),插电就是低电平吗。

     有些主板插电能开机属正常现象。但前提是要能正常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