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触发掉电0.01 到0.02 掉电

楼主(2014-10-04):
接一台联想G455  开机 马上就掉电   拆开  目测 主板  没有进水 腐蚀痕迹  没有明显烧坏   然后直接上电 待机0.01 开机  开机灯亮一下 电流到0.02 就恢复原样  心想 这个吊JB 放下电就OK 的  打发客户走  然后直接放电 涛声依旧  无奈的只能拿起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 都没短路  心想 这样有开机动作 它不起来  是不是哪里负载短路  于是我就量声卡 网卡那   量到声卡 旁边 好几个电容短路 就把声卡芯片取下来  还是短路  就把短路电容取掉 结果就OK 了  擦电 电流上去了  接屏显示了 装机了,大神们勿喷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纯经验篇

网友:
开机掉电 还能触发不了

网友:
偶尔也能遇到几个这样的机器修,电容短的 我这有台就扯淡啊,开机不跑马, 网上下了几个BIOS都感不对。楼住机器客户拿走没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啊

网友:
没BGA那还怎么修,可以没示波器,但是不能没有bGA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了,

网友:
速度呀,两下就被楼主搞定,

网友:
短路 不会大电流么?

网友:
我想知道你咋就想到这了呢?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