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inspire 4738g 开机十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4-10-04):
如题,acer 4738能正常开机,有时候开机就掉电,有时候开机十几分钟掉电,最长能开到二三个钟,cpu等各种温度正常,没有明显感到哪个芯片发热,求解决思路。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有通病,论坛搜下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
通病 刷BIOS吧

网友:
好像刷BIOS刷好过,楼主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南桥·还好过· 换过南桥得刷个BIOS

网友:
本着先简单后繁琐的思路 来修 所以先刷个BIOS 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