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投影用3分钟黑屏

楼主(2014-10-04):
一台epson EB-C26XE,开机正常,过3分钟黑屏,电源指示灯变红灯常亮,Lamp灯红灯慢闪,并伴有风扇狂转。过15分钟,风扇停止转动。再按开机键又可以正常使用(但又是3分钟黑屏,反复上面的问题),敢问高手何解?

网友:
估计是热保护了。或者电源供电部分异常造成供电不足。

网友:
有没解决的方案?客户下午都要来取了。

网友(2015-04-22):
估计是过热保护了,清洗过滤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