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进来帮我下吧!

楼主(2014-10-04):
AMD主板;V星880GM-E41测开机针脚2.98V电压,点开机针,测IO76脚PWSIN 2.98V有跳变,77脚PWSOUT没跳变,

这是不是IO的问题,还是IO条件没有满足它?IO是F71889ED
各位大侠帮我看下吧

MSI MS-7640 Ver 11.pdf

网友:
IO供电,BIOS程序

网友:
马上去查下,顺便问下NV单桥的扳子时钟集成在桥里吗?大师

网友:
我刚修一个捷波h55的板,也是你一样的现象,换了f71889好了

网友A:
f71862也老是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71862也老是爱坏

谢谢大师指点,我也感觉IO坏了,但是没有IO换,顺便问下大师,时钟有集成在桥了的吗?单桥的扳子,没看到时钟芯片,B16跑线【跑到桥里去了

网友C:
不一定哦  也有可是桥问题 的  N的桥也爱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哦  也有可是桥问题 的  N的桥也爱虚焊

大师,不是这块扳子,是一块梅捷AMN6S 单桥

网友D:
NV的桥,时钟是集成在桥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师指点,我也感觉IO坏了,但是没有IO换,顺便问下大师,时钟有集成在桥了的吗?单桥的扳子,没看到 ...

没有看到14.318的mhz,就差不多时钟是集成在桥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NV的桥,时钟是集成在桥里的

谢谢大师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14.318的mhz,就差不多时钟是集成在桥里的,

谢谢大师指正

网友:
查IO供电条件都具备的话,再查开机针脚2.98V电压来自哪里,感觉低了点儿,如果直接到IO,基本确定IO了。

网友:
先查IO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都正常就先换IO  在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可以将IO连接开关的引脚翘起来判断是不是IO把开关排阵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吧,这个芯片容易坏的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下BIOS 试试